[技术讨论] 这种阻容降压电路故障主要原因是不是电容耐压不够?

楼主(2021-08-11):
没做过阻容降压电路,没有这方面经验。公司有一老产品就是电容降压,电路如下:

经常反馈是电容C1损坏。我看了一下,电容耐压305V,按常理来说,耐压一般是双倍,差不多要440V,是不是耐压不够导致电容损坏?除了电容本身质量原因,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原因?望有经验者赐教,谢谢。

网友A:
负载大了吧?或者启动瞬间负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欧视实际可加大。耐压大于1.4142*Vin_rms再多余量。

多谢回复。
另外再请教一下:51欧电阻移到半波整流前面有什么好处?
另外,您提到的“耐压大于1.4142*Vin_rms再多余量。”,这个Vin不是220V吗?我看其他**上都说耐压要是输入电压的双倍,那就是220x2=440V,是这样的吗? 我这种需要直流5V输出的。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大了吧?或者启动瞬间负载大?

产品是用了一阵才出现这样的问题,负载也没变化。

网友C:
电容耐压600V以上才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耐压600V以上才比较可靠

都这么说,谢谢。

网友D:
我一般使用630V,再低也是450V,用过很多,没反映坏电容。

网友E:
原始设计太抠门了,一时没有问题不代表长期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F:
跟电容材质类型也有关系吧,  MEF ? MPP? 曾经有电容厂家回复过要考虑应用的环境,是短时间通电用一下, 还是长时间挂在AC线上.   我现在直接选X2电容,同样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使用630V,再低也是450V,用过很多,没反映坏电容。

谢谢。我查了一下,原先的电容用的是安规电容,这个305V其实是额定电压305VAC,最大连续直流电压是560VDC,这样看起来问题不大啊。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满载值是输入的峯值。直流的余量是20%以上。交流电网含有多次谐波和宊波,因此交流余量通常是75%以 ...

多谢解答。
这个544V是直流吧?我查了一下,原先的电容用的是安规电容,我说的这个305V其实是额定电压305VAC,最大连续直流电压是560VDC,理论上应该没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使用630V,再低也是450V,用过很多,没反映坏电容。

另外,再请教一下,你们用的是哪款电容?

网友C:
电网又不是在实验室里,实际情况很复杂的,雷击感应的冲击,附近大功率电机造成的扰动。。。
R2移动位置有利扛住冲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一下,原先的电容用的是安规电容,这个305V其实是额定电压305VAC,最大连续直流电压是560VDC ...

12楼贴出来的,根本就不是 安规电容。

   275Vac 规格的安规电容,直流耐压 少数厂家是 1600Vdc,很多厂家的 275Vac 安规电容直流耐压超过 1800Vdc、2000V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电路,电容上含有直流叠加交流。而市电网络极可能不是纯粹的AC220Vrms和50Hz。现在你的问题就在于耐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