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21C8T7 使用gcc编译的问题

楼主(2021-08-12):
调用函数: void USART_Init(USART_Type* USARTx,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初始化串时,执行到语句:tmpreg = ((uint64_t)apbclock * 1000 / 16 /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之后程序就死掉了。

MCU: AT32F421C8T7
编译器:arm-none-eabi-gcc
调试:j-link,swd,arm-none-eabi-gdb

单独测试了一下:
u64 apbclock = 120000000 * 1000;
u32 baud_rate = 11520;
u32 tmpreg = 0;

apbclock /= 16;

tmpreg = apbclock / baud_rate;

执行到语句: apbclock /=16;,之后程序死掉了。

然后临时安装IAR,编译、调试,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由于版权原因,后续不能用IAR开发。

网友A:
u64 apbclock,32位MCU支持64位数据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64 apbclock,32位MCU支持64位数据变量?

应该是由编译器进行转换处理的,这个是AT32库里面串口初始化函数中的代码。

用IAR编译,运行没出现错误,用arm-none-eabi-gcc编译运行这条语句会死掉。

网友B:
有一个at32 eclipse gcc应用文档   ,可以参考参考。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