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27Q10/47q10单片机ADC模块使用

楼主(2021-08-12):
大神们,请教一下47q10单片机ADC模块初始化和使用该咋整?

网友A:
使用MCC来配置ADC,这里有一些说明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676864-1-1.html

楼主:
帮我看看我写的AD初始化是对的吗?代码附下:
//AD模块初始化
ADCON0 = 0x84;//ADGO=0;右对齐;使能ADC
    ADCLK = 0x0F;//ADC转换时钟Fosc/32
    ADCON1 = 0x00;
    ADCON2 = 0x00;//ADC模式为基本模式
    ADCON3 = 0x00;
    ADREF = 0x00;//参考电压
    ADPCH = 0x00;//默认为AN0*/
    ADACQ = 0x00;
    ADCAP = 0x00;
    ADRPT = 0x00;
        ADACT = 0x00;

        ANSELA=0X2F;//开启AN0-AN4
    ANSELB=0x10;//开启AN9
        ADIF=0;//中断标志位清0
        ADIE=1;//允许中断
        ADIP=0;//低优先级
  //  ADCON0bits.ADG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