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单片机指南4:怎么做好单片机项目的功能分析?

楼主(2021-08-12):
一个任务是由若干个小目标构成的,先把这些个目标理出来,逐个解决,任务也就完成了。
在第3节流程介绍中讲了,单片机项目开发的第一步就是做功能分析。功能分析的目的是明确任务需求、找到目标,以便开发出满足要求的合格的产品。
功能分析的任务源头来自于开发需求(一般来自于客户)。做好功能分析的第一步是对设计要求和目的进行解析,把设计要求分解为一个一个待实现的功能。
1,对于简单的项目:
直接列出一个功能列表,然后检查一下是否能满足设计需求即可。
表1:功能列表

功能序号

名称/描述
参数/目标
需要的软硬件
功能1
:采集温度参数
功能2
:控制加热器
2,稍微复杂点的项目:
可以用IDEF0方法做功能分析,不过这个一般用于较为复杂一点的系统开发。IDEF0是一种较为科学的功能分析的方法,能够较为全面的分析系统,避免遗漏。
用IDEF0进行功能分析的步骤:
○ 由顶层到底层细分做出功能列表;
○ 完成各个活动(功能)的IDEF0模型;
○ 对有关联的活动之间进行关联,并对活动查漏补缺;
○ 对照目标,检查校对。
(1)IDEF0模型
活动:可以理解为功能。
输入:活动的输入,进入这个活动(功能)的在被这个活动改变之前的东西,如:采集的原始信号参数、来自上位机的指令等。
输出:活动的输出。经过这个活动(功能)的处理后的输出给下一个活动或者其他系统的东西,如:输出的控制信号、向上位机的反馈信号等。
机制:实现这个活动(功能)的软硬件基础。如:控制器、传感器、执行器等。
控制:这个活动(功能)的限制条件、外部支持等,如:电源、相关标准或者法规等。
(2)活动关联
做好模型之后,需要对有关联的活动之间进行关联,找出哪些活动的输出是另外的活动的输入或者控制等。在做关联的时候,既找出不同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对各个功能进行查漏补缺、相互验证的过程,这可以来弥补思维上的漏洞。
3,小结
功能分析的关键是不要有遗漏,保证实现总目标。如果要详细了解IDEF0方法可以查阅其他相关资料。
本节完,精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