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佬您好,M031 ISP—485烧录怎么设置?谢谢您

楼主(2021-08-12):
大佬您好,M031 ISP—485烧录怎么设置?谢谢您

网友A:
1、将bsp包中ISP\ISP_RS485工程烧到板子的LDROM上

2、设置从LDROM中启动。

3、连接硬件

4、PC上打开NuvoISP.exe软件

5、通讯方式选择485,点击连接

6、按下板子的复位键,等待连接成功

7、连接成功后选择需要烧录的bin文件,开始烧写。

网友B:
电脑没485接口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将bsp包中ISP\ISP_RS485工程烧到板子的LDROM上

2、设置从LDROM中启动。

完美

网友D:
可以两种方式混合使用吗

网友E:
看起来步骤很多呀

网友F:
这种烧录方式有什么优点啊

网友G:
还有其他烧录方式吗

网友H:
如何设置从LDROM中启动呢

网友I(2021-09-17):
引用 网友F:
这种烧录方式有什么优点啊

不用下载器,成型的产品可以通过预留的接口升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