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香主,请问一下,STM32F103系列的芯片,当IO口作为PWM输出时...

楼主(2021-08-12):
香主,请问一下,STM32F103系列的芯片,当IO口作为PWM输出时,其驱动电流能有多少mA? 3mA? 8mA? 1mA以下?

网友A(2022-12-18):
这个好像没有说明,你按最大的电流算吧,大概20mA;

网友B:
ST的比较坑的就是电流不能配置

网友C:
我记得没有这么一说吧,你可以按照手册最大值估算的

网友D:
你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吧

网友E:
还真没测试过,大概就15mA吧

网友F:
这电流不大,你要是想要大电流的话,可以用外置驱动的

网友G:
其实这种IO的电流都是以最大的电流计算的吧,就20mA吧

网友H:
这个你可以测测,但是我觉得应该就十几个毫安吧

网友I:
驱动电流?数据手册上是否有这方面的数据资料呢?

网友J:
一般都是以IO的输出最大电流计算的,你按照这个数据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