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根据NUC980LinuxBsp内核配置中开启设备树后Linux内核无法启动

楼主(2021-08-12):
本人使用新唐提供的NUC980LinuxBsp今天开发,板子为NUC980-IOT , 在Bsp手册中,有如下内容:

然后根据以上内容对内核进行配置后,发现内核无法启动,如下图所示:
一直停留在Calibrating delay loop....上,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NUC980提供的内核是4.4版本的,是支持设备树的,请问是如何开启和配置的,是否需要在uboot中配置

网友A:
使能设备树支持,须确保对应文件匹配正确,否则无法完成启动

网友B:
试试楼上的建议

网友C:
这里看起来你还没跑到设备树,一般设备树会由xxx.dtb的提示的,
有点像是晶振或RTC电源问题,但如果你已经成功跑过测试的范例内核,那么能排除硬件问题...那么就可能是你内核配置问题了

网友D:
在哪里使能设备树支持啊

网友E:
如何确保对应文件匹配正确呢?

网友F:
使用的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啊

网友G:
感觉像是延时死机了

网友H:
之前可以正常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