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49串口0跟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2021-08-12):
请问CH549串口0是否可以和USB共存,现在的现象时如果单独使用USB,可以正常运行,使用USB,和串口0发送,在不开串口0接受中断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如果将串口0接受中断打开后,串口可以正常使用,但是USB枚举不成功,请教一下各位坛友,这种问题大家与没有遇到呢?

网友A:
不能暂时关闭串口中断?

网友B(2022-03-03):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一般情况可以一起用的

网友C:
枚举不成功是啥情况,是不是内部的上拉和串口的IO内部接在一起了啊?

网友D:
正常来说都应该可以一起用吧

网友E:
中断优先级改一下呗,我觉得USB的优先级高一些是不是就好了呢?

网友F:
看你的描述好像是优先级的事情

网友G:
没遇到,不过可以考虑修改一下优先级

网友H:
还是问问FAE吧,一般情况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I:
那你试试其他串口,看看是否还有这种问题呢?

网友J:
你硬件是按官方参考设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