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移植到GD失败

楼主(2021-08-12):
我用ST原来的工程,修改了时钟相关的内容,修改了Flash相关的内容。

原芯片是STM32F103RET6。

修改程序后,烧入GD32F103RET6,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全速运行就进Hardfault,仿真看是在给PC9输出高的时候进的HardFault。如果单步运行可以运行起来,但是运行的也不正常。感觉运行的很迟钝,串口打log一顿一顿的。

烧入GD32F303RET6,程序能运行起来,但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没遇过,我公司之前也是用ST芯片,后来改了亚特力的用了半年,到现在有改用GD的,现在的我被GD恶心到了,一个串口接收一个300+字节数据包,之前两个接收没问题,然后GD的就是老出问题,现在还在排查中~~~

网友B:
感觉还是时钟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过,我公司之前也是用ST芯片,后来改了亚特力的用了半年,到现在有改用GD的,现在的我被GD恶心到了,一 ...

我也遇到串口接收错误的问题了。还没查明原因。

先切换成内部时钟运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遇过,我公司之前也是用ST芯片,后来改了亚特力的用了半年,到现在有改用GD的,现在的我被GD恶心到了,一 ...

好多人反应GD串口大数据收发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D:
楼主,建议你还是把库全部替换为GD的吧,哪怕多花点时间也是值得的。

楼主:
我现在初步判断是中断的问题,我降低串口的波特率或者使用DMA,就可以正常通信。
我的中断非常多,STM32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