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池的电量计算

楼主(2021-08-12):
电池的电量计算

电池厂家提供不了开路电压对应容量的OCV表,但是这个项目又必须正确的显示电池的电量,大家是如何做到电量的大概测量的(节省成本不用电量计),用的是开路电压法估算(精度要在80%以上,在电池没有负载,同时有准确的OCV表是可以做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A:
锂电池电压低于3.7v后充电,同时记录充电电流与时间,充到4.2v时记录的时间X充电电流就是电池的容量,放电时记录放电电流与时间就能知道还剩多少电量。

网友B:
买台充放电测试仪EBC-A10
自己做个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台充放电测试仪EBC-A10
自己做个曲线

我曾经一度想自己做这个EBC-A10的电池测试仪,但是水平有限,搞不定上位机的实时曲线显示和数据统计(曲线要实现任意缩放,方便查看)

网友D:
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锂电池能保证放电曲线一致么?这个误差有多大?

网友E:
OVC表是要拿到手的,不过也不能完全依靠OCV表,毕竟每块电池都或多或少有差异,这些差异要靠算法去解决,

网友F:
每次充满为100%,放空为0,测量充电功率和放电功率,乘以时间,根据标称容量,重新做表,加上电池衰减系数。

网友G:
电芯加保护。采电流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台充放电测试仪EBC-A10
自己做个曲线

多少钱?谁家的   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电压低于3.7v后充电,同时记录充电电流与时间,充到4.2v时记录的时间X充电电流就是电池的容量,放电 ...

低于3.7V就开始充电?然后充满就是总容量?谁给你的勇气?

网友H:
楼主尝试积分的方法试试,电流乘以时间,可以算出安时

然后和厂家的标称值比较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于3.7V就开始充电?然后充满就是总容量?谁给你的勇气?

你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再高级的测电量的仪器都是我这个原理,有管理电量的芯片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