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79加PA的疑问

楼主(2021-08-12):
      如果我需要在CH579后端加个RFX2401C之类的PA,请问是否应该在BLE的协议栈里增加控制才有用?            因为RFX2401C是半双工的,从它的时序可以看到主要是TXEN决定芯片当前工作是发送还是接收模式,那如果我单纯的只在发送数据才使能TXEN应该没用吧?请问下贵司的技术人员,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沁恒蓝牙协议栈中已支持PA控制信号,
/*******************************************************************************
* @fn          BLE_PAControlIni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pa control init
*              Can't be called until  role Init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paControl - pa control parameters(global variable)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Command Status.
*/
extern void BLE_PAControlInit( blePaControlConfig_t *paControl );
使用参考如下:
//必须全局变量
blePaControlConfig_t pa_lna_ctl;

//设置对应的IO为输出模式
GPIOA_ModeCfg(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ModeOut_PP_5mA);

//设置对应的GPIO为对应的拉高拉低寄存器
//对应的pin是bit
pa_lna_ctl.txEnableGPIO = (uint32_t)&R32_PA_OUT;
pa_lna_ctl.txDisableGPIO = (uint32_t)&R32_PA_CLR;
pa_lna_ctl.tx_pin = GPIO_Pin_3;
pa_lna_ctl.rxEnableGPIO = (uint32_t)&R32_PA_OUT;
pa_lna_ctl.rxDisableGPIO = (uint32_t)&R32_PA_CLR;
pa_lna_ctl.rx_pin = GPIO_Pin_4;

//下面调用要在GAPRole_PeripheralInit,GAPRole_CentralInit 之类的代码调用之后才能调用
BLE_PAControlInit( &pa_lna_ct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