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读取P1数据

楼主(2021-08-12):
51单片机读取P1数据  P1口数据有ad0804转换而来,P1口硬件没有上拉电阻,小白写的程序如下:while(1)        {
                   aa=0;
                   read();                 //AD转换
                   P1=0xff;
                   aa=P1;
                if(aa>0x84)
                {
                                fmq=0;
                }

                if(aa<0x84)
                {
                                fmq=1;
                }

程序运行时,接P1的灯指示根据输入变化,而读取的值(程序中的aa)貌似一直不变,判断理由是蜂鸣器一直响(fmq=0),高人指导一下。

网友A:
你的变量aa一直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量aa一直没有变化

P1口的数据来源于ADC转换的数据,aa怎么会没有变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1口的数据来源于ADC转换的数据,aa怎么会没有变化呢?

0804能否正常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04能否正常转换?

现在我怀疑的是AD 参考电压的问题,下班后试一下

网友C:
while(1)  里 a=0,P1=0xff;  去掉,放在初始化,  read() 后面 加点延时
while(1){
ad_read();
delay_ms();
a=P1;
。。。。

}

网友C:
默认 P1 是双向口, 读取ad后, P1=0xff 变成输出了,a一直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 P1 是双向口, 读取ad后, P1=0xff 变成输出了,a一直不变。

我原先写的时候是没有P1=0XFF,效果一样蜂鸣器一直响,用KEIL 模拟没有问题,输入数值判断后进入相应的循环,现在我怀疑是AD转换,不过你的建议回去后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 P1 是双向口, 读取ad后, P1=0xff 变成输出了,a一直不变。

故障依旧

网友D:

aa一直等于0xff

楼主:
问题已解决,故障在AD转换后RD没有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