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第一部分:板子先玩一下

楼主(2021-08-12):
板子就这样的,雅黑色,看上去很美,很酷!

开发V103 使用的是MounRiver Studio,这个软件是针对RISC-V处理器开发的一款IDE,目前一直在持续更新,V150版本已经支持GD32VF103系列的芯片和一部分其他的RISC-V的芯片。

楼主:
大致说一下这个IDE咋用吧,其实很简单,左边的红色框框用于编译工程的,而右边的红色框框用于一键下载和烧录程序的。

楼主:
首先完成工程的编译,无误后可以下载和调试程序,下载之前需要进行简单的配置,主要就是对目标MCU的选择以及烧写文件的选择,还有一些选项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勾选。

楼主:
烧录完成,体验感确实很好,但WC-Link确实需要优化,我下载完代码,连续按几下复位按钮,WC-Link和主MCU直接死掉,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呀!

楼主:
说点题外话,看到MounRiver Studio的来历,一下子被感动,希望我们国产的软件越来越好吧,这里为MounRiver Studio团队加油打气,“让我们看到更加惊艳的MounRiver Studio”,你们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完成,体验感确实很好,但WC-Link确实需要优化,我下载完代码,连续按几下复位按钮,WC-Link和主MCU直 ...

这是给你实验的电路板,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建议复位脚外接专用复位芯片,像CN809或者其他809,CH32V103咱也遇到电源波动后死机的情况,应该是掉电或者上电复位不是很理想,芯片的总体性能非常好,估计后续的型号会越改越好的。

BOOT0和BOOT1引脚状态不确定的原因,BOOT0接GND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录完成,体验感确实很好,但WC-Link确实需要优化,我下载完代码,连续按几下复位按钮,WC-Link和主MCU直 ...

这个板子出厂的时候,BOOT0和BOOT1的引脚处于悬空态(不确定),芯片每次上电复位或按键复位,芯片工作模式不确定,会导致芯片工作异常。需要通过跳冒接VCC或GND来选择CH32V103的启动模式。
该开发板板载WCH-Link,推荐使用从程序闪存存储器启动的方式,即BOOT0接GND,BOOT1可悬空或接VCC或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出厂的时候,BOOT0和BOOT1的引脚处于悬空态(不确定),芯片每次上电复位或按键复位,芯片工作模 ...

谢谢啦!明白

网友A:
我手上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不是官方的板子,BOOT0直接接地,电池供电,负载大导致电压降低,经常遇到CH32V103死机,换GD32E230最多就是重启,不可能死机,当然这不能说CH32V103就不如GD32,而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要根据什么样的单片机配合什么样的设计方案。CH32V03建议外接专用复位芯片,这样要可靠的多。

网友A:
而且发现,GD32对电源要求非常高,感觉电源电压稍微小抖动,就立马复位,但是不死机,而CH32V103,电源小抖动,没有关系,可以继续运行,但是当遇到大抖动的时候,没有复位,而是死机,感觉还是掉电复位这块有差异。

网友C(2021-10-06):
板子是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烧录完成,体验感确实很好,但WC-Link确实需要优化,我下载完代码,连续按几下复位按钮,WC-Link和主MCU直 ...

WC-Link下载挺慢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致说一下这个IDE咋用吧,其实很简单,左边的红色框框用于编译工程的,而右边的红色框框用于一键下载和烧 ...

感觉这个软件打开挺卡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点题外话,看到MounRiver Studio的来历,一下子被感动,希望我们国产的软件越来越好吧,这里为MounRiver  ...

MounRiver Studio用的eclipse吗

网友G:
板载下载器不错,可以拆开用。

网友H:
有串口吗?

网友I:
这个芯片支持两个usb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你实验的电路板,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建议复位脚外接专用复位芯片,像CN809或者其他809,CH32V103咱 ...

这个是芯片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你实验的电路板,真正做项目的时候,建议复位脚外接专用复位芯片,像CN809或者其他809,CH32V103咱 ...

多加几个电容不能解决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出厂的时候,BOOT0和BOOT1的引脚处于悬空态(不确定),芯片每次上电复位或按键复位,芯片工作模 ...

竟然支持arduino的接口。

网友L:
把工程打包,再解压到别的盘符上,不能再编译!Keil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希望能改进

网友M:
好羡慕你有板子~

网友N:
这板子不错啊~
看着挺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