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最新M471K系列单片机开发板测评:测试GPIO和串口

楼主(2021-08-12):
测试方法:实现输入按键控制和输出点亮LED,输入可以控制LED闪烁速度
串口可以打印出闪烁的周期。
GPIO的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SetMode(PB, BIT14, GPIO_MODE_OUTPUT);
        PB14 = 1;
}

//初始化按键的端口为输入模式
void button_init(void)
{
        GPIO_SetMode(PH, BIT4, GPIO_MODE_INPUT);
}
实现LED闪烁,并通过传入一个参数控制延时周期
void led_blink(int i)
{
        while(i--)
                CLK_SysTickDelay(100000);
                PB14 ^=1;
}
这里使用了库函数进行延时,最小延时单元设置为0.1s,即100000us
通过传入的变量i,可以控制多少个0.1s后进行翻转。

按键输入用于控制一个变量从10到1循环变化,通过指针传入该变量的地址
//通过按键改变一个数字从10到1的变化,用于控制LED闪烁的频率。
void get_button(int *i)
{
        if(PH4==0)
        {
                CLK_SysTickDelay(1000);
                if(PH4==0)
                {
                        while(PH4==0);
                        (*i)--;
                        if(*i<=0) *i=10;
                        printf("i=%d                T=%.2f s \n",*i,(float)*i/5);
                }
        }
}
每次完成一次变量改变后,打印出变量值和当前对应的周期。代码实现了松手检测,按下后,先延时确认是否真的按下,如果是按下了,那么等待松手,松手后进行变量的减一操作,然后判断变量是否循环到0
然后主函数调用他们
int32_t main(void)
{
int i=10;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B.14(Output) and PCH.4(In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led_init();
        button_init();

        while(1)
        {
                led_blink(i);
                get_button(&i);
        }
}
最后串口打印的效果如下,完整的工程看附件,可以放到
M471_Series_BSP_CMSIS_V3.00.000\SampleCode\StdDriver
这个目录下,因为我是用GPIO的例子复制了一份,修改的。

网友A:
终于清晰明了。不错!

网友B:
很好的干货哟

网友C:
这个系列是什么时候出的呀请问

网友D:
这个容易上手吗

网友E:
现在入手途径有啥啊

网友F:
代码风格非常好啊

网友G:
比较容易上手的小例程

网友H(2023-01-12):
简单的点个灯,也说明新唐的库函数非常容易上手。

网友:
^=1的操作是什么操作

网友I:
非常的清晰明白,很好

网友J:
真值表是数电学习时必要的练习过程,异或等等运算,挺经典的

网友K:
很清晰明白,容易搞懂

网友:
原来调整一个参数可以这么做。

网友L:
新唐的库函数挺容易上手,很明白了

网友M:
这个按键控制闪烁频率方法新颖。

网友N(2023-04-16):
M471K 系列单片机是 Nuvoton 公司推出的一款基于 Arm Cortex-M4 内核的高性能单片机,适用于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电气控制等领域。

网友O:
开发板还支持在线下载和调试,并提供了丰富的示例程序和软件库,为开发者提供了便利和支持。

网友P:
GPIO 和串口功能稳定可靠,易于编程实现。

网友Q:
M471K 开发板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和高性能的处理能力,适合用于各种控制和嵌入式系统设计应用。

网友R:
搞几个简单小例程跑一下 就行

网友S(2023-09-27):
干货,适合入门。

网友T:
按键调节方法好评。

网友M:
代码写的很规整。

网友U:
一个相对容易学的小套路

网友V:
这个系列是什么时候发行的?

网友W:
简单地点亮一盏灯,也说明新堂的图书馆功能非常好用。

网友X:
^= 1的运算是什么

网友Y:
很清楚,很清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