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第二部分:实现对CH32V103芯片内部Flash的控制

楼主(2021-08-12):
上锁与解锁,上锁就是操作FLASH->CTLR寄存器,赋值为CR_LOCK_Set,而解锁便是两次往FLASH->KEYR 写入FLASH_KEY1与FLASH_KEY2的值。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操作内部FLASH都需要解锁,操作完成后再对内部FLASH上锁。
void FLASH_Lock(void)
{
  FLASH->CTLR |= CR_LOCK_Set;
}

void FLASH_Unlock(void)
{
  FLASH->KEYR = FLASH_KEY1;
  FLASH->KEYR = FLASH_KEY2;
}

楼主:
页擦除与全片擦除,一般在烧录前会对芯片进行部分擦除或者全片擦除,这个根据需求来调取函数,具体分析大家可以参考FLASH相关的寄存器。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Page(uint32_t Page_Address)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CTLR|= CR_PER_Set;
    FLASH->ADDR = Page_Address;
    FLASH->CTLR|= CR_STRT_Set;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FLASH->CTLR &= CR_PER_Reset;
  }
  *(__IO uint32_t*)0x40022034 = *(__IO uint32_t*)((Page_Address & 0xFFFFFFFC) ^ 0x00001000);
  return status;
}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AllPages(void)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CTLR |= CR_MER_Set;
     FLASH->CTLR |= CR_STRT_Set;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EraseTimeout);
    FLASH->CTLR &= CR_MER_Reset;
  }
  return status;
}

楼主:
Falsh写字和半字操作,无论是写字和半字需要注意的是,写之前需要打开写保护。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CTLR |= CR_PG_Set;
    *(__IO uint16_t*)Address = Data;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FLASH->CTLR &= CR_PG_Reset;
  }
        *(__IO uint32_t*)0x40022034 = *(__IO uint32_t*)((Address & 0xFFFFFFFC) ^ 0x00001000);
  return status;
}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
{
  FLASH_Status status = FLASH_COMPLETE;
  __IO uint32_t tmp = 0;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CTLR |= CR_PG_Set;
    *(__IO uint16_t*)Address = (uint16_t)Data;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if(status == FLASH_COMPLETE)
    {
      tmp = Address + 2;
      *(__IO uint16_t*) tmp = Data >> 16;
      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
      FLASH->CTLR &= CR_PG_Reset;
    }
    else
    {
      FLASH->CTLR &= CR_PG_Reset;
    }
  }
  *(__IO uint32_t*)0x40022034 = *(__IO uint32_t*)((Address & 0xFFFFFFFC) ^ 0x00001000);
  return status;
}

楼主:
Falsh读操作就更加简单了,我们只需要定义一个指针,指向我们想要读取的Falsh地址就可以了,大致就如下所示:
  1. #define  FLASH_READ_START_ADDR      ((uint32_t)0x08010000)
  2. uint32_t  ReadData =  *(__IO uint32_t*) FLASH_READ_START_ADDR;

网友A(2022-10-10):
内部flash不足怎么办?

网友:
jtag引脚如何与芯片相连

网友B:
Jlink 可以读取 CH32V103芯片内的FLASH程序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