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怎么禁用JATG释放IO

楼主(2021-08-13):
IO, pi, BLE, gp, GPIO
刚从STM32转过来,用的MM32F103RET6,  需要禁用JATG, 释放IO. 原来STM32是用: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JTAG DISABLE, PB3, PB4,PA15  GPIO ok
这个函数的,但是MM的没有这个库。查了一下手册是在寄存器SWJ_CFG来设置,但是又没在DEVICE.H里找到这个寄存器的定义。大侠们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2022-09-14):
MM32也需要禁用JTAG么?

网友B:
你试试,不禁用是否能正常使用呀

网友C:
我记得MM32也可以使用这种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实现吧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哪款芯片,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E:
MM32不是可以有兼容ST的么,估计寄存器也差不多吧

网友F:
不禁用不行吗?

网友G:
这个我还真没试过,等有时间也可以试试如何禁用JTAG

网友H:
全局搜索耶没找到SWJ_CFG这个寄存器?

网友I:
你可以找MM32的官方技术问问

网友J:
其实我觉得他家有个微信的课堂,上面可能会有这种基础操作

网友K:
没有寄存器定义,就没法用了吧,你再看看手册,是否还有别的方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