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被一个二极管整不会了???

楼主(2021-08-13):
左边是手摇发电,电压超过5V,经过5.1V稳压管后给电池充电。但是现在接了电池而且没有手摇的情况下,D9正极有电压,电池电压-二极管压降电压,换了几个M1都是这样,是电路有问题吗?

结贴:原因是发电机的频率比D9高,导致D9被击穿。将D9更改为高频率的RS1M就解决了。

我觉的很正常,肯定有电压的,大可不必理会,二极管反向有 nA级漏电流;M1正极接个100K拉地,肯定0v左右了;
@单模先声 :会不会是从CHG-DET传过来的电压呢?
@cainiao518 :但是有的M1二极管没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漏电电流太小?
二极管是会漏电的

网友A:
二极管有漏电流,肖特基的漏电流会比较大。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应该是从充电检测端串过来的,
断开R26再测试

网友C:
确定不是电容存的电吗?

网友D:
是不是焊反咯?

网友E:
二极管有漏电流,肖特基的漏电流会比较大。
附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有漏电流,肖特基的漏电流会比较大。

但是有的M1二极管没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漏电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有漏电流,肖特基的漏电流会比较大。
附议。

但是有的M1二极管没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漏电电流太小?

网友F:
会不会是从CHG-DET过去的电压

网友G:
我觉的很正常,肯定有电压的,大可不必理会,二极管反向有 nA级漏电流;M1正极接个100K拉地,肯定0v左右了;

二极管nA漏电,看成电池接了个G欧的电阻咯;电压肯定在的;没有驱动能力而已

网友E:
肖特基的漏电流会比较大,一般5ua,也可以到10ua.
有漏电流小的二极管。

网友H:
有电容器

网友I:
chg-det电压啊,明显英文含义是电池检测啊。

网友H:
测量一下电池电压和二极管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有漏电流,肖特基的漏电流会比较大。

问题是M1是普通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应该是从充电检测端串过来的,
断开R26再测试

断开R26一样,而且检测充电是设置为输入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不是电容存的电吗?

不一定每张板都有这个问题,而且不是每次都出,应该跟电容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从CHG-DET过去的电压

模拟输入模式的,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肖特基的漏电流会比较大,一般5ua,也可以到10ua.
有漏电流小的二极管。

这是M1。普通二极管

楼主:
不一定每张板都有这个问题,而且不是每次都出,应该跟电容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M1是普通二极管!

断开M1再看看

楼主:
断开就没电压了

网友A:
那就基本确定是M1漏电流所致。
可更换为漏电流更小的管子,或者减小R26、R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基本确定是M1漏电流所致。
可更换为漏电流更小的管子,或者减小R26、R43。 ...

R26,R43已经缩小10倍了,而且不是每次,每张板都出问题,随机出现的,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6,R43已经缩小10倍了,而且不是每次,每张板都出问题,随机出现的,搞不懂 ...

漏电流易受温度影响,用热吹风吹一吹、或烙铁烫也许很容易复现。
有数字万用表利用三极管的PN结代替二极管,可能因为漏电流较小,可以试试看。

网友J:
板子漏电?有些阻焊剂会漏电,空气湿度大时吸湿尤其明显,用酒精洗洗看。

网友K(2021-10-16):
二极管不是理想的单向导通器件,有漏电流和结电容。有点电压也算正常吧

网友L:
二极管存在反向漏电的,尤其是低结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漏电还较大,用内阻足够高的表自然可测出,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L:
另外一种可能是使用了某些酸性助焊剂,此类助焊剂的残留会一定程度的导电,尤其是潮湿时,处理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M:
没有放电回路,电压释放不出去?

网友N:
楼主死活不说M1是什么型号,别人很难帮上你。从你的描述看肯定是M1漏电了,知道型号无非就是帮你判断一下是选型问题还是你买的物料有问题,肖特基二极管反向一般有uA级漏电流且与温度正相关,加热到大几十度时部分型号出现毫安级漏电流也不奇怪,普通PN结二极管反向漏电流相对教小且相同电压下耐压越高的器件越小,但正向压降也会越大。想性能上保险就用MOS管来做开关,但成本又会略有上升,楼主自己看着办把。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死活不说M1是什么型号,别人很难帮上你。从你的描述看肯定是M1漏电了,知道型号无非就是帮你判断一下是 ...

M1就是型号啊,也就是1N4001

网友N:
引用 网友O:
M1就是型号啊,也就是1N4001

哈哈,是我看贴不认真把M1当成器件标号了。不过楼主这个问题细想还真不一定是M1漏电流,因为D7的存在所以只要负载不是超级小那么M1正极电压也会被限制在很低的范围内,还有标VM和检测充电的外接电路都不排除会反送电压到这个位置。

网友P:
M1正级有电压,按照你现有电路这是不可能的,但出现有电情况还是检查以下几个方面吧:
1.检查电路,是否D9焊接处有短路情况,由此短接了D9;
2.检查D9在PCB上焊接是否搞错极性,如果是这样那就搞笑了;
3.检查其他未在图上标出的电路,是否存在其他通路导致D9被并联失效
4.你不可能买到的D9二极管是次品吧

楼主:
结贴:原因是发电机的频率比D9高,导致D9被击穿。将D9更改为高频率的RS1M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