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005串口波特率问题

楼主(2021-08-13):
HC32F005使用内部24M晶振,波特率使用9600,串口收发正常;改成115200,接收不正常,发5A,接收E1;看规格书24M下115200的波特率误差也只有0.16%,请问波特率更改后,还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更改吗

tyw
串口另一方是否支持115200

楼主:
使用的是串口工具测试的,51都没问

网友A:
为什么不选择22.12 MHz呢,误差0.01%

网友B(2024-08-16):
建议优先选择22.12 MHz呢,误差0.01%

网友:
可以看TX的波形测量出实际发出来的波特率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