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与STM32 USART通讯丢失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13):
#每日话题# #21ic问答# STM32F103RCT6作为上位机,GD32F103RCT6作为下位机,采用usart口DMA通讯,上位机采用的是ST函数库,GD采用的是GD库函数,上位机接收到的信息会经常出现检验出错的现象.如果将上位机换成GD32芯片,同时将上位机的程序修改成GD32的库函数,但不修改通讯协议、配置及程序框架,通讯将恢复正常,不再出现校验不通过的问题?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通讯就是通讯,只要串口设置一致就可以了。

检查串口的配置吧,包括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B:
单独测试每一个串口的收发,一定有一个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