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以前MDK编译好的程序现在打开编译没问题但不能下载?

楼主(2021-08-13):
如题,不能下载的原因是工程里下载界面没有目标芯片,大家有没遇到过?

楼主: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添加对应系列的.pack文件,可以在mdk环境中在线升级,也可以去keil的官网下载以后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对应系列的.pack文件,可以在mdk环境中在线升级,也可以去keil的官网下载以后导入 ...

pack 文件都已经添加过了,只是某些工程没有芯片

网友B:
用新版本MDK重建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ck 文件都已经添加过了,只是某些工程没有芯片

第一次打开这各工程的时候是不是提示你来的?然后选择"migrate to device pack“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