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问题

楼主:
左边是手摇发电,电流最大一百多毫安,R23换为0.22Ω了,电压超过5V,经过5.1V稳压管后给电池充电。D7断开,R26断开,没有接电池的情况下,手摇发电时D9正极有5.3V。如果接上电池再手摇发电的话D9正极只有4V(电池本身电压3V)。为什么插上电池没有5V?

网友A(2021-08-13):
充电,电流大,R23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大,R23压降大,

电流最大一百多毫安,R23换为0.22Ω了,还是这样

网友A:
那就是发电机不行,内阻大,或发电能力弱

网友B:
这很正常吧。接入负载,电流变大,电源内阻自然分掉更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