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L062,操作flash的时候,如果flash地址的内容不是0XFFFF,在写之前必须要erase吗?

楼主(2021-08-13):
MM32L062,操作flash的时候,如果flash地址的内容不是0XFFFF,在写之前必须要erase吗?
我没有erase就给它写入数据了,发现导致了flash的读保护。
然后erase的话,只能整片erase么?

网友A:
Flash 的编程原理都是只能将 1 写为 0,而不能将 0 写为 1。所以在 Flash 编程之前,必须将对应的块擦除,而擦除的过程就是把所有位都写为 1 的过程,块内的所有字节变为 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的编程原理都是只能将 1 写为 0,而不能将 0 写为 1。所以在 Flash 编程之前,必须将对应的块擦除,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