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这个到底是什么拓扑的电源电路?变压器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2021-08-13):
如图,UC3845开环输出PWM波驱动这个电路。
后级是倍压电路我看懂了。
可是这种事啥拓扑的电源呢?
不是正激,不是反激,好像也不是LLC。
这个到底是啥种电源呢?这个变压器咋计算呢?
求教大佬们
非常感谢

楼主:
如何计算这个变压器已经困扰我很久了。看上去也不是特别复杂的电路,可就是找不到什么参考资料。

网友A:
半桥变换器拓扑

网友:
这个问题, 你应该在模拟点技术版面发表 , 找 xukun978 帮忙。

好的

网友B:
是给IGBT做驱动的驱动隔离变压器

没错 是的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半桥变换器拓扑

如果 C36 很大,那就是 电容耦合,硬开关,如果 C36 得小,那就是 负载谐振。

C36是4.7uF .那是电容耦合,还是负载谐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