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使用转换工具出现错误

楼主(2021-08-13):
错误提示如图

网友A:
看来这个转换软件还是有bug,不敢放心使用啊。

网友B:
检查一下转换软件是不是有啥bug

网友C:
不算是bug吧,只是缺乏cm4.h文件的声明。而st103是m3内核  不需要该声明。解决办法是  把cm4.h路径加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