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 方波驱动 需要STM32_TIM1 的 互补PWM 吗?

楼主(2021-08-13):
HPWM-LON 模式下,只要上路是pwm 下路普通io 即可 不需要 CHX 和 CHNX
我上路pwm的时候 同一臂的下路应该是截止状态,不应该是pwm 状态,
那么这种 互补PWM 模式 用在哪里

测试发现使用互补型驱动 发热严重,还是 上路PWM 下路IO 更快 更清爽

网友A:
大电流工作的时候,续流二极管发热严重,打开MOS代替二极管续流,会大大降低发热量。记住,是大电流的时候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工作的时候,续流二极管发热严重,打开MOS代替二极管续流,会大大降低发热量。记住,是大电流的时候 ...

如果我PWM上管,当上管的pwm波形处于低电平状态(关闭上管),这个时候 下管的PWM波形处于高电平状态(打开下管)它的电流会是怎么样的?
会不会 刚开始 电流 下管的电流逆流而上,因为电感保持原来的电流方向不变,后面因为电机转变为发电状态,电流开始正向流动,
这个时候电机里面的电流会不会 浪费电机的动能啊,是不是下管保持 OFF 状态,使得电机 转变为发电机的效率最低,最能保持 电机的电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PWM上管,当上管的pwm波形处于低电平状态(关闭上管),这个时候 下管的PWM波形处于高电平状态(打开下 ...

假如电机小电流的时候打开的话,电机是有被拽住的感觉,所以建议在大电流时候打开,对减少MOS的发热量,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自己可以做一下实验,具体什么时候打开,根据自己的电路参数来设定吧。

楼主:
使用这个互补PWM驱动BLDC,
CH1 CH1N  CH2 CH2N CH3 CH3N
当CH1 上臂输出PWM   当CH1输出低电平时候 CH1N 输出高电平,进入发电机状态, 电机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