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LDC 方波驱动 需要使用 TIM1的互补PWM吗?

楼主(2021-08-13):
感觉 HPWM_LON 模式即可
上臂是pwm 下臂是 普通IO
因为 同一臂的 上下 两个 MOS管不能同时打开,
上管使用PWM时候,下管应该完全截止

网友A(2022-12-15):
BLDC应该挺复杂的,这个比较难的

网友B:
对的,是上下两个MOS不能同时打开的

网友C:
但是下臂用IO的话,不用光耦隔离啥的吗

网友D:
其实建议还是使用驱动芯片吧,能简单点

网友E:
我觉得这电路要是能完全发出来,就好多了

网友F:
楼主用的IRS2101S是啥芯片啊?

网友G:
还是用整体的驱动方案吧,自己搭建很麻烦的

网友H:
我记得是上管通的时候,下管应该截止

网友I:
下管不应该也用MOS么?

网友J:
不行,我电机驱动方面是弱项,一般都是用现成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