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 uart2怎么实现半双工?

楼主(2021-08-13):
这个芯片没有UART1,只有UART2, 而uart2又不支持半双工,请问有人实现过?@香水城

网友A:
全双工也不影响你当半双工用啊

网友B:
多加一个IO做硬件流控制,类似RTS,CTS

网友C:
协议做成一问一答式的,比如像modbus

网友D:
文档有说明的。

楼主:
就是说UART2不支持单线模式?想只用一根线双向通信是行不通了?比如只用RX脚,TX脚用作普通IO。

网友E:
uart1支持半双工吗

网友F:
用io模拟试试看

网友G:
我去,看来是对全双工和半双工没有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