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U盘异常

楼主(2021-08-13):
#技术资源# 1.参考GD32F103的大容量例程,修改,外挂Flash W25Q32.
  用Stlink 下载程式,开始仿真。然后插入USB,第一次时候能识别到,
多次拔插之后,就变得无法识别到这个盘。
出现现象如下
1.有时候能识别,在设备管理看到了,但是到在我的电脑里面没有这个盘显示
2.另外一种是完全没有提示到

第一种时候,弹出这个盘。其实是失败的
设计的USB电路

网友A:
把Flash模拟成U盘么

网友B:
USB供电不稳定?

库有问题,现在解决了

网友C(2021-10-04):
是直接换了个库么?
能否告知下,具体问题在哪里

直接换了库

网友D:
程序不稳定吧

网友E:
3.3V电源那部分电路发来看看。

网友F:
USB DP线的上拉改成引脚控制试一下,上拉过早可能会导致识别失败,在USB初始化完成之后进行上拉。

网友G:
检测到DP的时候,再进行U盘的初始化,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到DP的时候,再进行U盘的初始化,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问题已经解决,供应商提供的库有问题,用最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