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跑步机检测方法标准和测试设备

楼主(2021-08-13):
跑步机是家庭及健身房常备的健身器材,而且是当今家庭健身器材中最简单的一种,是家庭健身器的最佳选择。跑步机的质量是通过检测来确定的。那么跑步机怎么检测呢?

一、跑步机外部结构及基本安全方面测试

1.1 整机稳定性测试

检测标准:

依据EN957-1安规测试基本要求:测试者身 高1750mm±50mm,体重100KG±5KG, 在运动方向倾斜10°,非运动方向倾斜5°,在器械80%的运动范围内正常运动,器械和 人均不会倾倒。(EN60335如果能折叠起来竖放的器械,应适用此方法,目的是在竖放的过程中,不会突然倾倒伤害到儿童)
依据EN957-1安规测试基本要求:

1、 所有易和人接触的边缘和尖角都必须有 一个R≥2.5MM的圆角,其他易接触的边缘必经过打磨加以防护。

2、 器械的管端应有堵头或用器械的其它部 分塞住,进行防护,并保证在耐久测试后,堵头部分保持原位不脱落,如果在运动中有脱落的可能性,其拔脱力应≥70N(EN957-1.6.6分离式把套把脱力的测定)

3、EN957—1.5.4调整和锁紧机构 按6.1.2和6.1.4进行检测时,训练器械的调整装置可安全的运作,安全、醒目、和易触及。不引人注目的调整装置应排除,调整部件必须不影响使用者的活动范围。重量调节销应有自动防故障装置,任何锁紧机构的功能应是十分明了的

4、EN957-7.5.2.2传动和回转部分 驱动带、后滚轴、支架以及后滚筒/带与地面之间的空隙应有防护,脚趾护罩的宽度应比后滚轴宽,脚趾护罩的倾斜角度应在0—15℃之间 按EN957-7.6.1测试时不得有下列情况:(在引入点放入测试指针,看测试指针是否弯曲)、测试指针卷入后滚轴与驱动带的间隙内,或卷入脚趾护罩与跑步带之间的间隙内。

检测方法:

目测、用R规测量器械的管端和易和人接触的部位的倒角是否会伤害到器械的使用者的可能

在耐久测试和拖动器械中观察跑步机的堵头是否会脱落,用指针式拉力计测试堵头的最大拔脱力(测试跑步机后护脚的拔拖力)

用测试指针测试是否会被卷入后滚筒与跑步带的间隙里,或者后护脚和跑步带的间隙内,后滚筒与跑步架的横向加强管不能卷入手指,运动中脚趾不能卷入跑步机两侧的边条内

检测工具:

指针式拉力计、R规、测试指针

1.3 整机易接触部位的安全距离测试

检测标准:

依据EN957-1安规测试基本要求:

易接触部位指:手握部位、剪切部位、旋转和往复部位

1、手指有关的活动部位与刚性部位之间的距离,在活动中保持原位不变两者之间的距离应≤8.6MM

2、与手有关的活动部位与刚性部件之间的 距离应≥25MM

3、与脚有关的活动部位与刚性之间的间距应≥60MM

4、EN957-6.5.2.1对仰角可调的设备,在器械的任一部分与地面的距离小于60MM时,仰角的变化速度不得的超过1°/秒。使用者可立即关闭器械。

二、整机疲劳寿命和温升测试

2.1 疲劳寿命测试

检测标准:

依据EN957-7.6.7测试:

用汽车轮胎155/13(气压1.5bar),75KG(折合质量,含 轮胎)

下落高度:10MM频率:不少于30次/分

步骤:在离驱动带后部66%驱动带长度处,将跑步机调整在中斜度的位置上,用轮胎跌落冲击跑带纵轴:

1、H类:12000次8KM/H

2、S类:100000次12KM/H

测试后器械各个部件无异常

测试跑步机的最大运动负载量:跑步机运动速度:8KM/H,在跑步板上增加体重100KG以上的测试人员数名,直到跑步机不能正常工作为止,测试跑步机的最大负载运动量

检测方法:

人工疲劳测试: 测试者体重125KG,跑步机测试速度: 8KM/H,疲劳测试12000次后,跑步机无异音

实验室机台测试:在跑步机测试架下,用汽车轮胎(折合重量140KG)从40MM—50MM的高度以30次/分的频率自由落体冲击跑步板,连续疲劳测试100小时后,跑步机不损坏,电路元件无烧毁,主要零部件无较大的异音,电路板工作正常,跑步板上无明显的压痕

连续疲劳测试300个小时后,跑步板、跑步带和皮带均无不断裂,电机轴无变形,电机工作正常,前后滚筒内的轴承无散落,无明显的异音,滚滚筒轴无偏摆。

实验室测试方法:用汽车轮胎从30MM—40MM的高度以30次/分 的频率自由落体冲击跑步板。并在测试前记录实验室的室温和跑步机各主要零部件的初始温度,测试60分钟后,记录所测试零部件的最高温度。然后每隔1-2个小时记录跑步机各主要电器元件的温升情况,记录轮胎冲击跑步板时电流和电压的变 化情况,登记造册直到跑步机测试完成。

体育运动场地健身器材检测设备
跑步机动态负载耐久性试验机,用于模拟各种跑步机在运行过程中,受一定频率的踏行后,检查跑步机整体发生损坏的情况。适用测试机型:电动跑步机负载冲击疲劳/耐久性试验;非电动跑步机负载冲击测试、疲劳/耐久性测试。符合GB 17498.6-2008;EN957 .6-2001标准试验要求。跑步机动态负载耐久性试验机
室外健身器材综合耐久性试验机,适用于GB19272-2011《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标准种相关室外健身器材,例如漫步机、蹬力器、健骑机(骑马机)、摇摇马、扭腰器、太极揉推器、上肢牵引器、大转轮、平步机、秋千、跷跷杆(板)、划船器、坐推器、坐拉器、健身车、椭圆机、钟摆机等室外健身器材类产品的疲劳耐久性测试;并可通过改装夹具可进行室外健身器材的稳定性试验和静态力测试。室外健身器材综合耐久性试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