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仿真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8-13):
仿真的时候,经常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求解

网友:
问一下,烧录没问题吧。这是烧录器掉线了。

网友A:
仿真器与MCU脱机了,要么是仿真器不稳定,要么是接线不好。

楼主:
烧录没问题,就是仿真的时候经常的蹦这个,
然后重来,然后指不定又蹦出来

网友B:
是不是开启看门狗了

网友C:
供电电压稳定吗

网友D:
貌似 是烧写过程中不能识别了

网友E:
说明连接不可靠

网友F:
是不是电路板虚焊了

楼主:
反正是哪有点小问题,可能是虚接。

网友G(2021-09-23):
我也这里也经常弹出这个,
解决了么?怎么处理

楼主:
没解决,
报错之后重新退出再仿真,能**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