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主副电源自动切换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1-08-13):
网上找到1个电路,号称:非常精妙的主副电源自动切换电路。但是我怀疑,在Vin1正常供电时,再从Vin2供电,Q2并不会导通,纯粹就是二极管的作用;
哪怕把Vin1电源撤走,Q3 Q1还是维持在导通的状态,Q2关闭,只是通过Q2自身的体二极管供电到负载;
如果Vin1不撤走,Vin2可能还会倒灌到Vin1去;
因为Q3导通之后,只要Vin1、Vin2有任意1个存在,Q3就没有条件关闭了。

网友A:
应该V2是电池,常在,V1才是外部

网友A:
Q2那里有点问题,V1可能存在瞬间短时间倒灌V2

不可能吧,首先Q2体二极管方向就可以防止倒灌产生,再加上,Q2的栅极直连VIN1,只要VIN1>=VIN2,就不存在Q2导通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V2是电池,常在,V1才是外部

可我的分析,不管哪个是长在的电源,只要不是都断电,Q3就不可能再关闭了。

@lf626384 :什么电池是3.3V的啊?假如电池低电压到Q1关闭,Q3也关闭了,外部电源怎么给电池充电呢?
v1是主电源(电池),平时用主电源的电,Q2截止,当电池压降低到一定值,会Q2导通引入外电源供电,并通过Q3给v1电池充电,电压充满后,自动切断v2外部电源。个人理解

网友B:
电气上主副电源切换电路是下图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上主副电源切换电路是下图的逻辑

是的,继电器隔离彻底,不过体积大、功耗大。

网友C:
继电器隔离彻底,但反应慢

网友D:
仿真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一下不就出来了吗?

Q1 Q3形成了自锁的结构,Q3开通了就不会再关闭了。

Q3不关闭,Q2不可能开通,只能当个二极管

楼主:
还找到上面这个切换电路,也是有问题的,V12的体二极管,导致有外部电源直接倒灌到电池的可能。

网友E(2023-07-14):
不用怀疑,这个电路就是为了当VIN1存在时,Q2一定不导通的,实际应用中比如,当USB接入时,不要让锂电池供电,则必须Q2不导通。
然后对你的说法我疑惑的地方在于VIN1不撤走,VIN2会倒灌到VIN1,但是从电路中可以看到,Q2的栅极接的就是VIN1,所以只要两个电源电压级别满足VIN1>=VIN2就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第二点疑惑是,Q3导通之后,有任意VIN1/VIN2存在,Q3不能关闭,从图中看,VIN1在的时候,Q3是导通的,没问题,但是VIN1不在,VIN2在的时候,只有Q2会导通啊,Q1的栅极被R1下拉了,不能导通,然后Q3的栅极被R2上拉了,因为Q2导通,所以Q3也导通不了啊
这个电路这样设计应该是没问题的,但确实实现不了效果,很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怀疑,这个电路就是为了当VIN1存在时,Q2一定不导通的,实际应用中比如,当USB接入时,不要让锂电池供 ...

如果两个电源电压相差很小,那么不存在倒灌的问题。
如果Vin1是个电池,电量偏低的情况下,电压偏低,就可能从Vin2经Q2 Q3倒灌。倒灌的电流是不受约束的,可能电流过大导致Q2 Q3损坏。

Q3导通之后,无论哪一个电源拿掉,Q3都维持导通的状态,没有关闭的可能了。
已经形成了自锁状态,除非强行把Vin1对地短路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Q1 Q3形成了自锁的结构,Q3开通了就不会再关闭了。

原电路确实在自锁后无法退出,我加了一个二极管,在未加主电源的时候阻断了自锁回路,与原电路的差别就是主电源输出时会下降一个二极管电压。
下图中Prime曲线是主电源的,下降缓慢的原因是MOS管的结电容,将R6改成1K时曲线会变陡峭。曲线Out就是输出端的电压,可以看出主电源接通的时候,输出端电压下降0.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电路确实在自锁后无法退出,我加了一个二极管,在未加主电源的时候阻断了自锁回路,与原电路的差别就是 ...

可以用二极管的话,图上的M3 M4  R1都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