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24C02返回得都是0xff

楼主(2021-08-13):
发送完设备得子地址后,没有反应就继续发START了,不确定这样有没有问题,理论上 应该有ACK,但是从来没收到过,有偿求帮助

网友A:
把波形发出来

网友B:
楼主重新看一下帖子,你的图片都挂掉了,这种情况下,应该详细说明你的代码情况

网友C:
at24c02 数据手册上面有正确的波形图,可以对比,

网友D:
直接找个

打个了OK的图片,后面的字符都不显示了?“直接找个ok的驱动程序编译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