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用独立按键控制一个led灯

楼主(2021-08-13):
如何用独立按键控制一个led灯,按下时候灯亮,下面我写的,求解失败原因及方法,谢谢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show()
{
DDRA|=0X84;
PORTA|=BIT(2);
PORTA&=~BIT(7);

DDRB=0XFF;
PORTB=0XFE;
}
void main()
{
uchar key;
DDRD|=0X0F;
PORTD|=0X0F;

DDRD&=0XF0;

key=PIND;
key=key&0x0f;

if(key==0x0E)
  {show();}
}

网友A:
用while(1)试试,你是刚学单片机吗?

网友B:
楼主你的引脚怎么定义的?

网友C:
在if前边写个while  不停监测 按键的状态

网友D:
if(key==0x0E)
  {show();}

改成
while(1)
{
    if(key==0x0E)
       {show();}
}

网友E:
你的if条件总为假吧?

网友F:
C+微机原理+模/数只是起步

网友A:
少一个循环

网友G:
加while循环就行了

网友H:
没有加循环啊

网友I: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J:
额 循环有问题的啦

网友K:
自己仿真一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L:
千万不要死循环哈

网友M:
把哪部分改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