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单片机做超声波的频率驱动,怎么做到40KHz?

楼主(2021-08-13):
用单片机做超声波的频率驱动,怎么做到40KHz?

网友A:
很简单,选个合适的晶振,定义好T2的重装载参数,打开T2的输出允许,就不用管了

网友B:
使用TIMER的方法确实是很好,但单片机使用的晶振频率都是上M的

网友A:
首先设置单片机内部的晶振频率   然后通过分频实现

网友C:
选择一个合适的晶振,应该可以得到40KHz的信号

网友D:
使用延时程序就行了
并不是要求多么的精确的

网友E:
40kHz频率的信号输出的,单片机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取决于单片机的主频频率以及所使用的timer模块的频率源的设定的。

网友F:
是的 采用timer的定时控制输出即可的。

网友G:
这得看单片机的系统频率是多少,还有用到timer模块的频率源是多高了

网友H:
能做多高??要进行计算

网友I:
定时控制输出即可

网友J:
这个频率 不高吧

网友K:
这个挺容易的啊

网友L:
这么滴的频率 可以啊

网友M:
这个还有什么疑问啊  多简单啊  也不高

网友A:
楼主想要代码?

网友N:
这个频率并不高的

网友O: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P:
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网友Q:
非常简单的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