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21-08-13):
一个项目,用到低功耗。STM32F103C8T6.睡眠模式。烧进去程序以后,确实进入了睡眠模式。
可是发现,再烧程序就烧不进去了。高手支招,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确定调试器的NRESET引脚和单片机的RESET引脚连接

网友B:
试试按住开发板复位键或手工将复位引脚拉低,点下载程序然后再松开(释放)复位引脚

网友C:
据说中断的时候可以关闭定时器的。好像定时器的寄存器可以设置!

网友D:
使用串口檫除单片机FLASH后再仿真

网友E:
问题解决后防止此类问题再发生可以在代码里加一个外部事件检测,比如按键,上电判断按键按下时进入死循环

网友F:
不会烧录脚OS了吧,楼主可以测一下引脚的二极管特性看看。

网友B:
看一下link引脚,就是是烧录芯片时用的几个引脚是不是有开、短路现象,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黑表笔放在GND,红表笔放在烧录脚看看是不是0.6V左右。

网友G:
是否把烧写的引脚编程为其他功能了?

网友H:
睡眠、停机、待机模式确实没法烧程序,需要先唤醒,然后才能烧

网友I:
先断电,连接好下载器,上电瞬间赶紧点下载
引出复位开关,复位后速度点下载

网友J:
.boot脚先接高电平,然后复位或上电,再下载
如果原先的程序里有外部中断,先提供中断信号唤醒单片机,再下载

网友K:
复位下看看,或者通过串口BOOT烧入;

网友C:
停机和待机模式会复位JTAG时钟,没有重新配置时钟烧录不进去,mdk5按下烧录时手动复位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进行复位吧

网友L:
复位之后好使了吗

网友M:
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啊

网友B:
如果复位还不好使  就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N:
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O:
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
正常,低功耗会关闭SWD功能的

网友Q:
可以选择串口烧录,也可以delay几秒之后 再进入低功耗

网友R:
你这是低功耗模式了,所以SWD都被关闭了

网友S:
串口烧录吧,属于ISP模式

网友T:
你可以加唤醒功能的呀

网友U:
你触发唤醒,是不是SWD就可以正常用了

网友V:
烧录不了,是因为你进入了低功耗模式,退出低功耗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W:
这个只能退出低功耗,或者串口烧录了

网友X:
加唤醒按键就行了,唤醒之后可以烧录

网友Y:
你这是进入到低功耗模式里了,导致外设都给关闭了

网友Z:
你退出低功耗模式,看看SWD会不会自动开启

网友AA:
低功耗模式就这样,要关闭很多外设和时钟,这样才会省电

网友AA:
不知道低功耗模式 串口烧录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用串口烧录吧

网友AB:
退出低功耗模式 就好了,可以加个外部触发实现退出低功耗功能

网友AC:
你退出低功耗呗,这样就可以烧录程序了

网友AD:
可以这样,狂按复位按钮,在设备复位成功的那一刻,点击烧录,有可能成功烧录

网友AE:
其实这就是进入到低功耗,低功耗功能会把不必要的外设和时钟都关闭,以节省功耗

网友AF:
仿真的时候,记得烧录线是五根。

网友AG:
是不是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AH: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AI:
楼主用的哪个引脚呀?

网友AJ:
是哪种睡眠模式呀

网友AK: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AL:
复位一下好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