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MCC生成的库函数的意思

楼主(2021-08-13):
最近在用MPLAB X IDE的MCC工具,生成库函数来直接调用,但是看了下是串口生成的库函数,对于其函数的名称和意义不是很清楚,在此请教大神们给予帮助和支持。我想实现的功能是通过调试助手发送数据,串口收到数据后,再将其发给调试助手进行显示,功能很简单,想通过中断函数来实现,但是对于生产的中断函数意义搞不明白。函数名称如下:
void EUSART2_SetRx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void));
void EUSART2_SetTx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void));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void);
如何应用这几个函数?

网友A:
第一个是发送,第二个是接收处理,第三个是中断

网友B:
接收与发送中断函数需要自己写,然后通过EUSART2_SetRxInterruptHandler来设置具体的函数(就是自己写函数),系统就会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C:
说实话,MCC生产的代码,只有串口的没有用过,因为有点复杂,都是自己重写了,别的还好,

网友D:
刚开始学习PIC单片机C语言,MPLAB X IDE的XC8,请问XC8如何调用函数库呀?

网友D:
比如我需要调用延时函数,去哪里调用呀?

网友E(点评):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延时函数

网友B:
你好!我刚开始学习PIC单片机C语言,刚开始用MPLAB X IDE,现在学习XC8.请多多指教!

楼主:
你好,我还是没搞明白这中断函数部分的意义。
这是中断管理: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void)
{
    // interrupt handler
    if(INTCONbits.TMR0IE == 1 && INTCONbits.TMR0IF == 1)
    {
        TMR0_ISR();
    }
    else if(INTCONbits.PEIE == 1)
    {
        if(PIE1bits.RCIE == 1 && PIR1bits.RCIF == 1)
        {
            EUSART_RxDefaultInterruptHandler();
        }
        else if(PIE2bits.BCL1IE == 1 && PIR2bits.BCL1IF == 1)
        {
            I2C1_BusCollisionISR();
        }
        else if(PIE1bits.SSP1IE == 1 && PIR1bits.SSP1IF == 1)
        {
            I2C1_ISR();
        }
        else if(PIE1bits.ADIE == 1 && PIR1bits.ADIF == 1)
        {
            ADC_ISR();
        }
        else if(PIE1bits.TXIE == 1 && PIR1bits.TXIF == 1)
        {
            EUSART_TxDefaultInterruptHandler();
        }
        else
        {
            //Unhandled Interrupt
        }
    }
    else
    {
        //Unhandled Interrupt
    }
}

这是定时器部分生成的函数:
void TMR0_Initialize(void)
{
    // Set TMR0 to the options selected in the User Interface

    // PSA assigned; PS 1:256; TMRSE Increment_hi_lo; mask the nWPUEN and INTEDG bits
    OPTION_REG = (uint8_t)((OPTION_REG & 0xC0) | 0xD7 & 0x3F);

    // TMR0 100;
    TMR0 = 0x64;

    // Load the TMR value to reload variable
    timer0ReloadVal= 100;

    // Clear Interrupt flag before enabling the interrupt
    INTCONbits.TMR0IF = 0;

    // Enabling TMR0 interrupt
    INTCONbits.TMR0IE = 1;

    // Set Default Interrupt Handler
    TMR0_SetInterruptHandler(TMR0_DefaultInterruptHandler);
}

uint8_t TMR0_ReadTimer(void)
{
    uint8_t readVal;

    readVal = TMR0;

    return readVal;
}

void TMR0_WriteTimer(uint8_t timerVal)
{
    // Write to the Timer0 register
    TMR0 = timerVal;
}

void TMR0_Reload(void)
{
    // Write to the Timer0 register
    TMR0 = timer0ReloadVal;
}

void TMR0_ISR(void)
{
    static volatile uint16_t CountCallBack = 0;

    // Clear the TMR0 interrupt flag
    INTCONbits.TMR0IF = 0;

    TMR0 = timer0ReloadVal;

    // callback function - called every 100th pass
    if (++CountCallBack >= TMR0_INTERRUPT_TICKER_FACTOR)
    {
        // ticker function call
        TMR0_CallBack();

        // reset ticker counter
        CountCallBack = 0;
    }

    // add your TMR0 interrupt custom code
}

void TMR0_CallBack(void)
{
    // Add your custom callback code here

    if(TMR0_InterruptHandler)
    {
        TMR0_InterruptHandler();
    }
}

void TMR0_Set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void)){
    TMR0_InterruptHandler = InterruptHandler;
}

void TMR0_DefaultInterruptHandler(void){
    // add your TMR0 interrupt custom code
    // or set custom function using TMR0_SetInterruptHandler()
}

网友F:
我如何实现定时1秒让LED灯的状态进行翻转?

网友G:
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调用,怎么去写中断函数,还请教一下

网友B:
这个型号应该只有一个中断向量
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
这个就是所有的中断函数集合,

网友H:
但每个中断具体要做什么,写驱动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取决于应用,所以通过回调函数的形式来控制,通过初始化完成这些

楼主:
我知道这是中断管理,我是想问假设要做定时器的中断,当满足如下条件的时候,就会调用 TMR0_ISR();
if(INTCONbits.TMR0IE == 1 && INTCONbits.TMR0IF == 1)
    {
        TMR0_ISR();
    }

网友I(点评):
关于中断服务子程序,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今天发的帖子“【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5:ADCC”(https://bbs.21ic.com/icview-3149760-1-1.html)

楼主:
那我是否应该在TMR0_ISR()里去执行我要执行的操作呢?

楼主:
这个函数已经执行了清除中断标志,自动重载初值,我就将我要执行的函数添加在后面就可以了吗?

网友J:
好多地方都可以添加自己代码
代码都有提示了
// add your TMR0 interrupt custom code
// Add your custom callback code here

网友H:
或者在初始化时配置回调函数
void TMR0_Set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void)){
    TMR0_InterruptHandler = InterruptHandler;
}
调用这个API TMR0_SetInterruptHandler

网友G:
我刚开始学习MPLAB X IDE和XC8,
我今天试用MCC时出现了警告,请问你有碰到吗?
我安装完MCC后,点击Tools→Embedded→MPLAB Code Configurator v3:Open/Close时出现了如下警告
The project's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ly loaded libraries. All library versions are available for download on the MCC
请问需要怎么处理呀?

网友I(点评):
就是说你当前的硬件库不支持,你可能需要更新一下库。

网友K:
我就是不明白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意思呢

网友A:
不明白写这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H:
设置中断处理函数实际就是给函数指针赋值,指向具体函数

网友L:
然后驱动就会在合适的时候调用那个函数

网友M: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K:
MCC生成有一个默认的中断函数,你可以在里面直接添加自己的代码

网友N:
它所有的中断都是用的指针指向所调用的函数

网友O:
但是个人感觉也是有点复杂,递归调用了好几层

网友M:
我一般直接在主中断函数调用的第一层里添加自己的代码,系统生成的递归的函数直接删除不用。

网友B:
比喻上面提到的TMR0_ISR()。直接在里面加自己的函数,然后它所指向的下一层函数以后的函数全部删除了。

网友P:
这个是用到回调函数,用分层管理的时候比较有用,我只会最简单的C~~

网友Q:
这是回调函数,好处是你不需要修改MCC生成的代码,直接在main.c里调用就能设置你自定义的中断操作了。

网友R:
首先,仔细跟踪到中断总函数interrupt_manager.c中看中断影响的函数名称,比喻我的是这样: if(PIE1bits.RCIE == 1 && PIR1bits.RCIF == 1)        {
            EUSART_RxDefaultInterruptHandler();      //调用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
        else if(PIE1bits.TMR1IE == 1 && PIR1bits.TMR1IF == 1)
        {
            TMR1_ISR();
        }
        else
        {
            //Unhandled Interrupt
        }

然后,在UART.c中查看上面红字中断入口函数的定义:
void EUSART_SetRx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void)){
    EUSART_RxDefaultInterruptHandler = interruptHandler;
}

这里定义默认中断函数入口名称,是不是与上面名称对应了?
然后再看uartinit函数里初始化中断函数赋值:
void EUSART_Initialize(void)
{
    // disable interrupts before changing states
    PIE1bits.RCIE = 0;
    EUSART_SetRxInterruptHandler(EUSART_Receive_ISR);   //在这里递归赋值命名接收中断函数的名称为“EUSART_Receive_ISR”。即EUSART_RxDefaultInterruptHandler = EUSART_Receive_ISR。

    // Set the EUSART module to the options selected in the user interface.

    // ABDOVF no_overflow; SCKP Non-Inverted; BRG16 16bit_generator; WUE enabled; ABDEN disabled;
    BAUD1CON = 0x0A;

    // SPEN enabled; RX9 8-bit; CREN enabled; ADDEN disabled; SREN disabled;
    RC1STA = 0x90;

    // TX9 8-bit; TX9D 0; SENDB sync_break_complete; TXEN enabled; SYNC asynchronous; BRGH hi_speed; CSRC slave;
    TX1STA = 0x24;

    // SP1BRGL 103;
    SP1BRGL = 0x67;

    // SP1BRGH 0;
    SP1BRGH = 0x00;

    EUSART_SetFramingErrorHandler(EUSART_DefaultFramingErrorHandler);
    EUSART_SetOverrunErrorHandler(EUSART_DefaultOverrunErrorHandler);
    EUSART_SetErrorHandler(EUSART_DefaultErrorHandler);

    RxLastError.status = 0;

    // initializing the driver state
    TxHead = 0;
    TxTail = 0;
    TxBufferRemaining = sizeof(TxBuffer);

    RxHead = 0;
    RxTail = 0;
    RxCount = 0;

    // enable receive interrupt
    PIE1bits.RCIE = 1;
}

然后在接收中断中处理中断状态:
void EUSART_Receive_ISR(void)
{
    RxStatusBuffer[RxHead].status = 0;

    if(RC1STAbits.FERR){
        RxStatusBuffer[RxHead].ferr = 1;
        EUSART_FramingErrorHandler();    //错误?
    }

    if(RC1STAbits.OERR){
        RxStatusBuffer[RxHead].oerr = 1;
        EUSART_OverrunErrorHandler();    // 溢出错误?
    }

    if(RxStatusBuffer[RxHead].status){
        EUSART_ErrorHandler();      // 接收错误?跳转错误处理。
    } else {
       EUSART_RxDataHandler();   // 如果正常?则接收数据。
    }
    // or set custom function using EUSART_SetRxInterruptHandler()
}

看到这,就知道了,实际跳转的接收中断函数名称是EUSART_RxDataHandler();所以,个人代码实际是在EUSART_RxDataHandler这个函数这里添加。

网友S:
引用 网友R:
首先,仔细跟踪到中断总函数interrupt_manager.c中看中断影响的函数名称,比喻我的是这样: if(PIE1bits.RC ...

学习了,厉害。

网友T(2025-09-08):
MCC 生成的库函数是封装了芯片底层操作的代码,对应外设初始化、配置及功能控制。如UART_Initialize()完成串口初始化,SPI_Write()实现 SPI 数据发送。函数名直观反映功能,参数对应配置项,无需手动操作寄存器,简化开发,需结合芯片手册理解具体实现逻辑。

网友U:
我打算帮助解答关于单片机、电机、传感器和电路的问题。你想了解哪方面的知识呢?

网友V:
设置定时器中断,定时器溢出时翻转LED引脚电平。

网友W:
在需要延时的地方调用,通常在程序中需要等待特定时间时使用。

网友X(2025-11-03):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生成的库函数是基于芯片硬件特性的封装代码。它们对应外设(如 GPIO、UART、SPI)的初始化、配置、数据收发等操作,屏蔽底层寄存器细节,函数名直观(如 UART1_Write ()),便于快速调用,简化开发,确保配置符合芯片规范,降低编程错误。

网友Y:
MCC 生成的库函数是针对特定单片机外设的封装接口。它们将底层寄存器操作抽象化,比如初始化函数(如 UART_Init ())配置外设参数,控制函数(如 PWM_SetDuty ())调节工作状态,中断服务函数处理事件。这些函数简化开发,无需直接操作寄存器,统一接口便于移植和维护,需结合芯片手册理解参数含义

网友Z:
MCC的串口代码较复杂,所以我自行编写了,其他部分用得还可以。

网友AA:
MCC(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生成的库函数是封装了单片机外设操作的代码模块,对应 GPIO、UART、SPI 等硬件功能。函数名多含外设名与操作(如 UART1_Write ()),简化寄存器直接操作,参数清晰(如波特率、引脚号),适配所选芯片,可直接调用,降低开发难度,需结合芯片手册理解底层逻辑。

网友AB:
MCC 生成的库函数是适配目标 MCU 的标准化底层接口,封装了外设初始化、数据收发、模式配置等核心操作。比如 SPI_Initialize () 初始化 SPI 模块、UART_Write () 实现串口发送,函数名直观反映功能。其本质是将寄存器操作抽象为易用接口,无需手动配置寄存器,参数多通过 MCC 图形化界面配置后自动生成,确保兼容性与稳定性,降低开发难度,同时支持用户在函数基础上扩展自定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