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串口数据表示led状态的问题

楼主(2021-08-13):
比如4个led,1号灯亮2 3 4灯灭发送1000,1 2灯亮3 4灯灭发送1100

网友A:
C语言中的位操作复习一下。

网友B:
读取对应的IO寄存器数据,直接用串口发不就行了。

楼主:
4个led,一共是16个状态。只需要定义16个数,分别表示出来就可以了。具体数值,看你习惯。

网友C:
这些LED是本系统的还是其它系统内的?

网友D:
自己随便定义就好

网友E:
怎么都行啊  自己定义呗

网友F:
这个 挺好写的啊

网友G:
这。。还有什么疑问 楼主自己说的都挺明白了

网友H:
怎么样都行 看自己方便

网友I:
对 挺简单的

网友J:
楼主这样表示就可以

网友B:
怎么表示就行 能区分开就行

网友K:
楼主是想要代码吗

网友L:
C语言的位操作啊

网友M:
与或非 位操作哈

网友N:
怎么样都行 看自己方便的吧

网友O:
位操作吧  挺简单的

网友P:
自己随便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