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79f6488串口异常

楼主(2021-08-13):
用中颖79f6488串口发送“U”,结果会有“C”冒出来,而且偶尔出现乱码?

楼主:
串口波特率4800 9600 115200我都有试过了,问题无解,附件是代码配置,请问下各位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网友A:
串口发送函数怎么定义

网友B:
发送的时候,给TXD拉高

网友C:
告诉你一个彻底解决办法,send函数最后加一段延时程序,延时1bit的时间,保证不会误码。

网友D:
缺点就是发送效率降低了,没有其它毛病。

网友E:
当然,首先保证GPIO、串口初始化代码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