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

楼主(2021-08-13):
程序中用到很多模块。
是在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好呢,还是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说,只需要上电初始化一次,不过实际使用的时候,还是楼上的做法最靠谱

网友B:
上电一次初始化, 简单高效, 端口功能清晰. 但是模块性不好, 所以常在比较简单的系统(如八位系统)或者每个引脚功能确定的系统里采用.

网友C:
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

网友D:
缺点是外部端口定义显得零乱些. 常在复杂些的系统

网友B:
或者一个引脚会使用多个功能时采用

网友E:
这个还看个人习惯和风格了.

网友F:
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    然后每次使用  模块/端口之前再初始化一遍

网友G:
个人觉得初始化如果过多  会影响电路的速度

网友F:
扩频和解扩的伪随机码(PN)到底应该是哪一个呢?

网友H:
程序里的初始化,尽量跟着实际情况而定吧

楼主:
只要不复位,不用初始化的

网友I:
有些IC对边沿陡峭程度比较敏感,如果是单片机的话一般都是由采样电路实现的

网友G:
初始化就是相对于开始而言的,中途初始化,除非改变功能

网友C:
一般的都是在上电后进行一次的IO的初始化的就可以了。

网友J:
都可以,使用到初始化也可以

网友K:
我以前写模块化程序喜欢初始化和使用封装到一个函数

网友G:
怕乱的开始一起初始化这样方便修改查找,如果经验丰富,用的时候初始化也可以。或者开始的时候先全关闭,这样可以做到低功耗,用的时候才启用

网友D:
已经成为习惯,上电之前先初始化一遍

网友L:
个引脚会使用多个功能时采用

网友M:
外部端口定义显得零乱

网友N:
这个看个人习惯,建议开始就初始化

网友C:
初始化一次就行吧

网友O:
看需求了 有没有分时复用  如果没有 就一次性初始化就行

网友P:
不用啊 初始化一次就行

网友Q:
看自己的需求啦

网友R:
一次性初始化就行

网友R:
最好还是一次性初始化  省事

网友F:
看具体流程怎么走了

网友G:
怎么做都行啊

网友S:
初始化一次就够了吧

网友T:
怎样都可以的

网友U:
这个无所谓吧

网友V:
一次性初始化就行呀

网友W:
一般的都是在上电后进行一次的初始化

网友X:
个人习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