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电路定性分析的一些数学方法笔记

楼主:
二阶系统由于比较复杂,是某些“理论家”的压箱底的货。
这段时间以来,自己也去寻找一些分析轮廓的数学分析方法。
以下图为例

变换成S域就是U(s)=Z(s)*I(S)
计算得
syms R L C s
pz=@(z1,z2) z1*z2/(z1+z2)
Zs=pz(pz(R,s*L),1/(s*C))
Zs=collect(Zs)
结果为:
Zs =

((L*R)*s)/((C*L*R)*s^2 + L*s + R)
整理公式:

楼主(2021-08-14):
根据终值定理和初值定理:

结论这是一个从1/C逐渐衰减到0得一个波形,至于怎么衰减呢。
当Q值很大时

经查表

这是一个余弦波。

楼主:
大致图像为
从1/C衰减到0的余弦波

楼主:
那么,当Q值很小时

结论,其是一个从1/C衰减到0的曲线
大致图像如下:

楼主:
同样,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分析其他如低通,可以准确定性余弦波还是正弦波然后画出响应曲线。一直在寻找学院公式与日本速算公式对接的方法。学院公式用于算现实的东西,略显笨拙,解析式一般很可怕。通过尝试求极限逐步找到关键要素(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