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6488 AD 值不稳定

楼主(2021-08-14):
利用其20bitADC 采样热敏电阻和热电偶时,在同一环境下的ADC值相差很大,不稳定。不知道谁有高招?

网友A:
先拿示波器看看电源纹波是不是过大

网友B:
另外采样电路是否合理

网友C:
是参考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D:
把参考电压芯片选择稳定了。

网友E:
波纹太大了吗

网友F:
数字滤波了解一下。

网友G:
电源有问题吗

网友H:
差别大就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I:
没有经过矫正吧

网友J:
热敏电阻和热电偶需要矫正的

网友:
多次采样去平均值。

网友K:
热敏电阻和热电偶时,在同一环境下的ADC值没有可比性的。

网友L(2022-04-26):
热敏电阻和热电偶  两种不同材质的传感器,需要的ADC也不一样,怎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