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中为节省i/o口如何单独控制高四位

楼主(2021-08-14):
单片机中为节省i/o口如何单独控制高四位

网友A:
这个也要问啊?从基础学起。

网友B:
51是可以控制位控制的! st也可以

网友C:
单独控制高4位的意思是不影响低4位的情况下来改变高4位的状态吧?

网友D: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E:
就是与或非的运算啊

网友F:
挺简单的啊

网友G:
就是C语言语法的问题啊

网友H:
这还能有什么疑问吗 bit操作啊

网友I:
这个就不要问了吧

网友J:
bit位操作就行

网友K:
bit0=0x01 这样写就行

网友L:
这是很基础的操作啊

网友M:
位操作就可以啊

网友N:
从最基础的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