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SP8266改了波特率以后,单片机检测不到

楼主(2021-08-14):
用USMART发送函数"AT+UART_DEF=256000“,应答OK.
重新上电,把程序中串口波特率设置为256000,下载,检测不到模块。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这波特率太高了,真心失速了

网友B:
可能是wifi芯片没有自动保存波特率吧,每次上电后设置下波特率,再更改stm32波特率看看

网友C:
自动识别吗?

网友D:
降低波特率试试看。

网友E:
没有保存这个波特率参数吧。

网友F:
换回之前的呢?可以恢复吗?

网友G:
波特率太高,系统没有达到

网友H:
降低波特率

网友I:
这个波特率太高了吧 pc机实现不了吧

网友J:
把速度降下来

网友K:
改成115200试试看吧

网友L:
这个芯片使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M:
是不是每次重新上电之后都需要重新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