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串口下载的问题

楼主(2021-08-14):
之前的了解,拿来一块STM32新的片子,就可以用串口下载。
老师说,不是的,单片机里要有程序才可以。
请高手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需要有个BootLoader程序才可以

网友B:
就是你通过串口跟单片机里运行的程序通信,这个程序把接收的固件代码写入指定的区域。如果你正常上电工作时候,先运行这个BootLoader,如果没有烧写任务,就跳转到指定的区域执行程序。而这个BootLoader只负责开机时候检测是不是有要烧录代码任务,如果没有就跳转到程序执行的地址开始执行

网友C:
是不是还得有特定的程序啊  不然随便的程序能行吗

网友D:
特定程序如果有人会写,是不是就不能下载了

网友E:
你说的是ISP,你老师说的IAP,都对!

网友F:
记得不是非要有程序才能串口下载的吧?

网友G:
“拿来一块STM32新的片子,就可以用串口下载”。这种方式叫做ISP的下载方式。

网友H:
串口一般不可以直接烧录,除非里面有下载配套的软件

网友I:
ISP下载方式,也就是你说的“拿来一块STM32新的片子,就可以用串口下载”。这个必须有个大前提,那就是Boot1=0,boot0=1,片子从系统存储区启动。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boot0=0,boot1引脚电平任意,从主闪存存储区启动(即FLASH)。

网友J:
ISP下载方式下,因为ST已经在系统存储区固化了Bootloader的程序(这部分程序,固化好的,用户改动不了),所以你从系统存储区启动时,可以直接用串口可以下载hex文件到flash。

网友C:
“单片机里要有程序才可以”。这种方式,叫做利用串口进行IAP

网友K:
首先得有BootLoader的程序在单片机里面,然后真正的程序。一般是HEX或者bin文件或者S19格式的 执行文件通道串口IAP的方式丢到单片机原先BootLoader程序中指定的flash区域。

网友L:
说的bootloader吧

网友E:
不需要下载程序。

网友G:
设置好boot0和boot1就可以。

网友C:
STM32可以串口下载。

网友M:
有bootloader的代码吗

网友N:
串口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F:
在stm32有串口下载的引导程序。

网友O:
为什么不使用jlink呢?

网友P:
怎么修改bootloader呢?

网友Q:
是BootLoader程序,默认是没有的,但是有个别芯片厂商为了方便用户,出厂时候会烧录进去一个。

网友R:
比如国产的STC单片机,出厂内置窗口烧录的程序。

网友S: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Q:
应该有一个引导程序

网友T:
出厂的时候就有吧

网友U:
怎么做的

网友V:
没有用串口下载过程序

网友W:
貌似需要引导程序

网友X:
单片机自身就有引导程序吧

网友Y:
没有用串口下载过

网友Z:
任何一个串口都可以的吗

网友AA:
是出厂的哪个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