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3277模拟仿真

楼主(2021-08-14):
MM32F3277模拟仿真进入不了main,停留在SystemInit 里,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吗,上传不了图片。。。。我的配置
CPU DLL:            Parameter:
SARMCM3.DLL        -REMAP
Dialog DLL:         Parameter:
DARMSTM.DLL      -pMM32F327

网友A:
模拟仿真都进入不了?看下其它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模拟的话,用处不大,还是弄个板子吧

网友C(2021-09-15):
弄个板子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A:
main函数之前的初始化都是默认的,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是硬件仿真

网友D(2021-12-1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需要进行软件模拟仿真调试一些东西,现在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时钟对么

@何止潇洒 :理解错了,一直实物仿真,模拟不靠谱
大哥,你的可以软件仿真吗?我时钟设置也改了尝试过也不行,搞了很久

网友D:
大哥,那你那边可以模拟仿真吗?我现在做的一些功能用模拟仿真很方便

楼主(2023-09-12):
一直没登录。。。灵动好像不支持软件仿真,只能使用仿真器,相比与ST,少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