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同步注入AD

楼主(2021-08-14):
STM32F103作AD的一奇怪现象:ADC1/2配置成三通道同步注入AD
也就是ADC1三个通道输入,ADC2三个通道输入,两个ADC同步注入
工作中两个ADC前面的通道会对后面的通道AD产生干扰

楼主:
比如:我把ADC2的通道2接一个电位器1输入,ADC2的通道3也接一个电位器2输入,两个电位器不动时,可以采集到稳定的输出,当电位器2不动而1动时,通道2/3的采集值都会变化,变化方向一致但大小不一样

网友A:
你把采样时间加长点测试下。

楼主:
试过了,加长采样时间,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
再好好检查下代码配置。

楼主:
代码检查过了,换用不同的通道,测试结果都这样的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D:
请问什么叫做同步注入啊

网友E:
通道配置正确吗

网友F:
都是一直是同一个通道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