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1-08-14):
485调试后在收发数据都能实现,但是终端给PC发数据的时候,PC收到的数据会多出64个0xFF,例如:终端发 01 02 03 04,PC能收到:ff ff ff ...(64个) 01 02 03 04,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总线没有静态偏执,故而在干扰下导致误接收

网友B:
加上偏执电阻使总线的静态逻辑强制为1

网友C:
可以使总线上的某一节点在静态时始终处于发送逻辑1的状态,但需要合理的协议设计,否则会出现总线电平竞争。

网友D:
不像是干扰吧,我觉得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485的门限电平是200mV,根据该数值和电源电压以及120欧终端电阻(注意两个终端电阻的合成阻抗)这几个参数用欧姆定律计算即可。

网友F:
PC端的程序应该是有问题吧

网友G:
楼主的这个问题找到了吗?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没有你的那么多oxff

网友H:
要么是很多0x00   要么是很多0xff。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I:
用示波器看总线上的电平

楼主:
监控下程序,也有可能干扰吧;

网友J:
建议 先看看 UART 收发是不是正常 然后再看 485 转换的部分!

网友K:
需要可靠接地

网友L:
多点接地试试看

网友M:
干扰问题吧

网友N:
肯定是地线问题啊

网友C:
看看是接收端的问题还是发送端的问题

网友O:
先看看从串口出来的数据有无问题,就可以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P:
检查485电路供电以及接地是否正常,将TX和EN接到示波器,看看是否是数据发完485的使能没有及时拉回

网友Q:
如果能确定硬件电路没问题,且从单片机TX出来的数据也没问题的话,大概率是使能信号没有及时恢复

网友R:
共地处理的不好

网友S:
应该不是终端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