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定时器2产生PWM问题

楼主(2021-08-14):
16位定时器能不能产生200hz~0.2hz的PWM,同时要求占空比高电平在这个范围内都保持在2us?

楼主:
我现在使用PWM边沿对齐模式,向上计数,只能做到200~10hz能满足高电平占空比位2us,再往上就不行了,我用的是定时器2,具体为,定时器时钟CLK=90M,分频范围1~65536,我这里分频为180,所以定时器时钟为90/180=0.5M,那么定时器计数一个时间为1/0.5M=2uS,然后自动装载值确定PWM频率,但是定时器最大也就计数65536,所以计数65536个数需要65536*2us=131702us,那么输出频率最大只能为1/131502us=7.59HZ左右,这时候占空比还能保证为2us。改变定时器时钟分频系数可以把频率进一步降低,比如90/200=0.45M,1/0.45M=2.22us,这个时候计数一个就要2.2us了,占空比数值填1就超过2us了,想请问还有没有其他方法,中心对齐模式不熟,递增递减模式也不熟,但能不能实现啊?或者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生200hz~0.2hz的PWM,?

网友B:
楼主你都这么低的频率了,你还用得着PWM发生器吗,你直接IO加定时器不就搞定了。

楼主:
你这种情况,你已经用不上PWM了。

网友C:
确认是0.2Hz的PWM?

网友D:
慢慢摸索吧

网友E: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F:
不熟可以变的熟练

网友G:
没做过啊没做过

网友H:
本人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定时器2是普通定时器吗

网友I:
如果16位定时器,分辨率又不能低于2us,最大周期又要保证可以达到5S.的确做不到。

网友G:
429里面有32位定时器,TIM2. 用它可以。

楼主:
是的,现在就是这么搞得

网友J:
0.2Hz的PWM,高电平脉宽2us?

网友K:
这个不用PWM了吧 直接定时器中断去处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