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不小心将连接SWD总线上的两个端口(PA13,PA14)都配置为了输出

楼主(2021-08-14):
而且板子上没有复位按钮,求助大神怎么办啊

网友A:
boot0 有没有

网友B:
复位那一般都有RC复位的吧,把电容短路了进入复位状态然后把程序清空了吧。

网友C:
下载程序的时候,把复位电路的电容短路一段时间断开,就好了

网友D:
这个只能是复位的时候,

网友E:
啊? 不是定时器、串口的寄存器配置错误?

网友F:
swd不要供电。

网友G:
不是有复位的IO口吗

网友H:
可以使用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I:
可以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J:
单独供电,上电瞬间下载。

网友K:
在复位IO引出一根线。

网友L:
SWD配置为输出,可以重新配置或者复位。

网友M:
jlink驱动程序里有clear功能。
stlink也应当有。

网友N:
为了方便,还是修改电路吧。

网友O:
如果焊工够好,可以尝试从 RESET 飞一根线出来。以后记得复位线要接到编程口上,就不会有这种尴尬了。至于说连接件物理大小,你可以参考一下 CoreSight 的 1.27 毫米 2x5 接口。

网友P:
用镊子复位下RESET引脚好了

网友N:
串口擦除就行了

网友H: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G:
自己拿线短接进行复位呗

网友E:
手动飞线呗

网友Q:
这个问题太悲催了

网友R:
回复出厂设置就行啊

网友D:
把boot脚想办法改成其它模式启动,即可解决

网友S:
不是有RESET引脚么

网友T:
在下载的时候用跳线接地一下就好了

网友U:
看你BOOT0和BOOT1有没有引出呢?如果有引出,可以用串口烧录个SWD没被复用的程序,就能解决了

网友V:
建议以后程序如果真要把SWD复用的话,三秒后再复用,这样方便后续烧录

网友W:
按你的描述,应该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X:
其实遇到这种事情 就只能串口烧录了,对BOOT0和1进行操作

网友Y:
换片子吧,也不是很难的事儿

网友Z:
以后楼主 还是做好预留吧,这样保守一些

网友AA:
可以试试segger中的jflash,如果能连上,就好办的多

网友AB:
跳线吧 楼主,一般情况这种事儿不是换芯片就是跳线 总之挺麻烦

网友AC:
用jlink 看看能不能连接上,连接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D:
可以试试串口,或者你的程序有没有BootLoader升级功能?有的话 也有得救

网友AE:
换芯片可能解决问题能快一些,也建议后续要做好预留,给自己留个后路

网友AF:
把RST引出,接在烧录器上,有可能会好用

网友AG:
估计只有换芯片才是最佳方案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