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在WIN10系统上虚拟串口显示成FS mode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2021-08-14):
在Win10的系统上装了STM32的串口驱动程序后,显示成STM32 Virtual Comport in FS Mode, 没有对应的虚拟端口号,所以也不能正常通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虚拟串口是自己跟自己通信使用的。

网友B:
你查看一下串口是不是占用?

楼主:
没有被占用,装上驱动后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不过仔细看了一下,上面涂上COM5就是对应的这个串口号

楼主:
因为拔下来后COM5也自动消失

楼主:
但是实际在超级终端上找不到这个口,也不能通信。

网友C:
USBD_CDC_cb与USBD_MSC_cb混了?

网友D:
没有做过虚拟串口的东西

网友E:
还需要自己弄一下驱动吗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